DDR3工程添加的问题

楼主(2013-11-21):
我生成DDR3控制器IP核之后,将里面的文件添加到了工程里面,其中有两个问号,大家都跟我一样吗,还是我没有添加对?

网友A:
应该是没用到的信号,不影响模块使用,可以check以下那信号到底是干嘛的,来龙去脉理清楚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用到的信号,不影响模块使用,可以check以下那信号到底是干嘛的,来龙去脉理清楚就知道了 ...

谢谢,我看过了 ,是没用的信号

网友B(2014-11-20):
那么多没用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