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41求教

楼主(2013-11-21):
通过查资料。还是很迷糊。。我是这么理解的。您看哪里不合适,指点下。

假定右侧控制的是AC220V的电源,可控硅相当于一个开关,MOC3041用来驱动这个开关。

当2脚高电平的时候,MOC3041右侧的6脚和4脚之间有220V的交流电,但是由于6脚和4内部是断开的,所以没有触发电压加在可控硅上,可控硅不会导通。相当于可控硅这个控制高压的开关是断开的。

当2脚低电平的时候,当MOC3041的右侧6脚和4脚之间的电压的AC220V的交流电压经过0V的时候(比如说3V吧)(我理解的过零。。。不知道对不),MOC3041内部检测到AC220V经过零点了,让4和6脚通,这时候,过零的3V电压加到380欧姆和330欧姆电阻上,在两个电阻上都有大约1.5V的分压,这个分压正好加在可控硅上,触发可控硅导通。我的疑惑来了 当可控硅导通以后,MOC3041的4脚和6脚相当于被短路了,也就是说可控硅的触发电压在导通之后就没有了。那么我如果想要可控硅断开的话,是不是把2脚的低电平变成高电平就可以,让4脚和6脚之间断开,然后可控硅是怎么断开的呢?

说的不对的地方,还望解惑。多谢。

网友A:
380R,是流进MOC3041,再流出可控硅的控制。
至于什么时候流出到可控硅的控制,则要2脚来。。

330,目测可以不贴,或者,做其他功能(例如过零,与不过零)的选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0R,是流进MOC3041,再流出可控硅的控制。
至于什么时候流出到可控硅的控制,则要2脚来。。

谢谢您的回复。

通过查资料。还是很迷糊。。我是这么理解的。您看哪里不合适,指点下。

假定右侧控制的是AC220V的电源,可控硅相当于一个开关,MOC3041用来驱动这个开关。

当2脚高电平的时候,MOC3041右侧的6脚和4脚之间有220V的交流电,但是由于6脚和4内部是断开的,所以没有触发电压加在可控硅上,可控硅不会导通。相当于可控硅这个控制高压的开关是断开的。

当2脚低电平的时候,当MOC3041的右侧6脚和4脚之间的电压的AC220V的交流电压经过0V的时候(比如说3V吧)(我理解的过零。。。不知道对不),MOC3041内部检测到AC220V经过零点了,让4和6脚通,这时候,过零的3V电压加到380欧姆和330欧姆电阻上,在两个电阻上都有大约1.5V的分压,这个分压正好加在可控硅上,触发可控硅导通。我的疑惑来了 当可控硅导通以后,MOC3041的4脚和6脚相当于被短路了,也就是说可控硅的触发电压在导通之后就没有了。那么我如果想要可控硅断开的话,是不是把2脚的低电平变成高电平就可以,让4脚和6脚之间断开,然后可控硅是怎么断开的呢?

说的不对的地方,还望解惑。多谢。

网友B:
电压过零(或小于可控硅的维持电压)的时候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过零(或小于可控硅的维持电压)的时候关断

我的疑惑来了 当可控硅导通以后,MOC3041的4脚和6脚相当于被短路了,也就是说可控硅的触发电压在导通之后就没有了。那么我如果想要可控硅断开的话,是不是把2脚的低电平变成高电平就可以,让4脚和6脚之间断开,然后可控硅是怎么断开的呢?

我的理解哪里不对 请指正。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疑惑来了 当可控硅导通以后,MOC3041的4脚和6脚相当于被短路了,也就是说可控硅的触发电压在导通之后 ...

当可控硅两端的电压小于一个阈值时(抱歉,很长时间没接触可控硅,忘了是电流还是电压),它就自己关断了,所以需要等到线上电压过零。还有一种可关断的可控硅,可以用控制极关断。

网友C:
楼主先去了解下可控硅的特性。只有这个清楚了才可以明白是如何关断的。

楼主(2014-01-08):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去了解下可控硅的特性。只有这个清楚了才可以明白是如何关断的。

yes si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去了解下可控硅的特性。只有这个清楚了才可以明白是如何关断的。

可控硅和 继电器 哪个好? 用来提供开关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