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频谱求教

楼主(2013-11-21):
我按照这个电路做了个音乐频谱,由于没有电机,我去掉了其中的震动电机模块。但现在将程序烧写进去,出现不了结果。程序在附件里 。显示部分的led矩阵已经测试好了。求大神,帮忙分析出问题。谢谢啦

楼主:
为什么没有大神帮个忙

网友A:
你这是要做什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做什么 ?

音乐频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音乐频谱

还是不懂,先学会怎么回答人家问题吧!就音乐频谱,能想到的东西太多了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网友B:
你去掉的那部分不仅是电机,还有复位电路

楼主(2013-12-24):
引用 网友B:
你去掉的那部分不仅是电机,还有复位电路

什么意思?  不会有复位电路啊

网友C(2014-04-13):
引用 网友B:
你去掉的那部分不仅是电机,还有复位电路

不是吧,复位电路在7,8 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复位电路在7,8 脚呢

你把P4.7上拉到VCC试试。别空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把P4.7上拉到VCC试试。别空着

你把P4.7上拉到VCC试试。别空着。
P4.7才是复位REST引脚,7、8怎么是复位?是的话也是程序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