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keil v5,建立项目后,菜单中flash->erase为灰色无效

楼主(2013-11-21):
keil v5,建立stm32项目后,菜单中flash->erase为灰色无效.以前的v4版本没有这种问题。另外,keil给的例子工程,直接打开后,也没有问题。就会用户自己从头开始建立工程,就会出现这个flash->erase。无法进行删除flsh操作。这是为什么呐?

楼主:
已确定这是一个keil 或者uvision的小bug,无关大局。不理他也没什么。解决方法是,在option对话框里,一顿乱按,再出来,就正常了。

网友A:
一个小bug, 看来只能等新版本出来更正了, "一顿乱按",虽然不是正常的处理办法, 倒蛮有意思啊, 哈哈

楼主(2014-02-20):
MDK5版本从头开始建项目,FLASH菜单的ERASE会无效,使有效的方法是,
在OPTION对话框中,先在option->debug选rdi,然后再选ulink.然后 选output 和listing 中的 “Select Folder for ...” 按钮。
经过上述的一顿乱按,再回来看flash菜单中的erase,有效了!!可见这是一个软件的bug,不影响大局,不管他也可以。

网友B(2022-09-08):
有可能是选中了软件仿真,可以检查下魔术棒 Debug 中左上的 Use Simulation 是不是选中了,是的话选中右边的 Use <调试器名比如 Jlink> 后点 OK 保存即可

网友C:
进option按按退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