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楼主(2013-11-21):
当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 temp1的数据按照DSP时钟的频率计数一直加1
应该怎么编写程序
while(1)
  {
    for(SINA1==1&&SINA2==0)
{
    temp1++;
}
for(SINB1==1&&SINB2==0)
{
    temp2++;
}
   t=temp1/2.0+temp2/3.0;
   Display(t);
    DelayMS(30);
   }
  这个程序有错误

网友A:
这明显错误   再好好加强一下c语言
条件判断  应该是if
将for改为if就可以啦

网友B:
for(SINA1==1&&SINA2==0)

估计是这个条件的写法有问题.  不如写成
for((SINA1==1)&&(SINA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