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充電、无线充電]
无线充电器和USB介绍

楼主(2013-11-21):
1 无线充电器简介
  无线充电器是指利用电磁波感应原理进行充电的设备,原理类似于变压器。在发送和接收端各有一个线圈,发送端线圈连接有线电源产生电磁信号,接收端线圈感应发送端的电磁信号从而产生电流给电池充电,在充电过程中有很大的辐射且充电效率不高。
  英国一家公司发明了一种新型无线充电器,它看上去就像一块塑料鼠标垫,将手机等放在垫上就能充电,并能同时给多个设备充电。
  据22日出版的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报道,这个“鼠标垫”里装有密集的小型线圈阵列,可产生磁场,将能量传输给装有专用接收线圈的电子设备,进行充电。接收线圈由磁性合金绕以电线制成,大小和形状都与口香糖相似,可以很方便地贴在电子设备上。
  无线充电技术此前已经出现,但这项新发明更为方便实用。手机等设备只要贴上接收线圈,放置在“鼠标垫”上的任一位置都可充电,不像以前的一些技术那样需要精确定位。几个设备同时放在垫子上,可以同时进行充电。充电器产生的磁场很弱,能够给设备充电但不会影响附近的信用*、录像带等利用磁性记录数据的物品。
  前景:该项技术的原理在于创造出一个电磁场进行平行微充电,这样的充电方式过去曾经出现在手表和剃须刀上,但是无法针对大容量锂离子电池进行有效充电。
  它采用交流感应技术,发射端和接受端都有相应的线圈来发送和接收电流信号(当然要在接收设备并不宽裕的空间设计添加这个接收器还是需要下一点功夫);所以这个肯定存在辐射问题;而且不同的设备需要不同的接收端,使用起来并不方便;价格不低。
  2 关于无线充电技术的原理
  2.1无线充电器的电从哪里来
  如果说电流通过线圈之后,便会产生出磁场;而产生的磁场又会形成电压,有了电压之后便会产生电流,有了电流便可以充电。PowerMat的无线充电器便是这样摆脱电线的束缚的。
  2.2 如何控制充电器充电过程的开和关
  如果对于现在的手机充电器来说,充电完毕拔掉线就好了,那么无线充电器是怎么解决的呢?这就要说到去专利资料库中查到的一项编号WO09116025A标题为INDUCTIVE TRANSMISSION SYSTEM的专利了。
  据数据库显示,这项专利的申请人是PowerMat,主要内容为讲解无线充电器的部件结构以及充电器的运作方式。**中提到无线充电器内含通过监控半整流波来启动和关闭的装置,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无线充电器的开关装置。
  2.3 关于无线充电器的结构
  PowerMat的设计图
  PowerMat的无线充电器主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无线充电供给电源的充电板,另一部分则是装在手机或者其他需要充电的产品上的充电电源接收器。
  2.4 PowerMat的运作方式
  在PowerMat无线充电器的充电板及以及接收器之间,是通过一个频率感应装置来互相感应的。当两者互相感应之后,便可以开始对手机提供电磁感应充电。与此同时,那个PowerMat申请了专利的、能监控半整流波的装置,对充电的开关进行控制。
  3 现阶段无线充电器的局限性
  虽然这个无线充电器看起来相当的牛掰以及帅气并且还方便,但是毕竟是并未普及开来的新技术,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就目前来说,无线充电器还无法达到无线网络那么大范围的覆盖率,虽然充电板和接收器是两个部分,但是彼此还是不能分开太远,不然充电效率会大幅下降甚至无法充电。
  除此之外,无线充电器充电的转化率比起有线充电器来说,要低了不少,目前最高只能达到70%,也算是一种能源浪费吧。当然,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效果了。
       4 USB HUB
  USB HUB就是USB接口扩展器,属于电脑周边产品,可以将一个USB端口扩展至2个或更多。计算机上的USB接口通常是在机箱的前面板或者机箱的背后,我们知道USB接口是可以级联的,一个键盘通过USB接口连接在机箱上使用,同时可以在键盘侧面或者后面做几个USB接口,这样在使用其他USB设备的时候可以直接连到键盘的USB接口上,十分方便。这种用来外接其他USB设备的接口就是键盘的USB HUB。
  USBHUB分为有源和无源两种,一般接移动硬盘需要使用有源USBHUB。
  首先这个词分USB和hub两部分
  第一、USB是英文UniversalSerialBus的缩写,中文就是“通用串行总线”,也称通用串联接口。
  第二、HUB是大家常说的集线器,它应用于使用星型拓扑结构的网络中,连接多个计算机或网络设备。
  集线器又分成:1.能动式 2.被动式 3.混合式。
  1.动能式:对所连接的网络介质上的信号有再生和放大的作用,可使所连接的介质长度达到最大有效长度,需要有电源才能工作,目前多数HUB为此类型。
  2.被动式只充当连接器,其不需要电源就可以工作,市场上已经不多见。
  3.混合式:可以连接多种类型线缆,如同轴和双绞线。
  集线器(HUB)是对网络进行集中管理的重要工具,像树的主干一样,它是各分枝的汇集点。HUB是一个共享设备,其实质是一个中继器,而中继器的主要功能是对接收到的信号进行再生放大,以扩大网络的传输距离。在网络中,集线器主要用于共享网络的建设,是解决从服务器直接到桌面的最佳、最经济的方案。在交换式网络中,HUB直接与交换机相联,将交换机端口的数据送到桌面。使用HUB组网灵活,它处于网络的一个星型结点,对结点相连的工作站进行集中管理,不让出问题的工作站影响到整个网络的正常运行。由于HUB在网络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对于它的选型也是非常重要的。
  四口USB HUB,可连电脑台灯、电脑风扇、 MP3 、U盘、录音笔、数码相机等等
  * 可将一个USB接口扩展成4个独立工作的USB接口扩展4个USB接口,每个供电最高达500MA。
  局限:USB HUB只是USB口的扩充,只是在主版允许的情况下,分流USB的电压,使它能接受多个USB设备,但是很可能出现电压不稳的情况。

网友A:
无线充电的时代离我们不远了……呵呵,顶一下!早日普及!

网友B:
一天一项改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充电的时代离我们不远了……呵呵,顶一下!早日普及!

但愿如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天一项改革啊!

技术无止境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愿如此吧…………

电子时代更新得快,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时代更新得快,呵呵……

嗯,这个是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

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