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充電、无线充電]
手机无线充电原理

楼主(2013-11-21):
无线充电指的是内置电池的设备、装置,通过无线感应的方式取得电力。这一技术源于无线电力输送技术,其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感应,即当电流通过线圈后产生磁场、形成电压,有了电压之后便会产生电流进行充电。
实现无线充电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电磁感应原理来实现,现在已经可以在智能手机等小型电器上实现无线充电。电磁感应实现无线充电的感应距离小,传输功率有限,转化效率低,但相对容易实现,目前Qi标准(诺基亚使用的标准)的无线充电技术就属于这一类。另一种是根据磁共振原理,理论上可以实现远距离和大功率的电能传输,并且安全无辐射。

网友A:
那这种电磁会不会对人体有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种电磁会不会对人体有害呢?

安全性貌似有待验证……

网友A:
不管什么新科技!安全第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新科技!安全第一啊!

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B:
无线充电貌似都会有辐射的吧,毕竟这是能量传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充电貌似都会有辐射的吧,毕竟这是能量传输啊

只要不在人体辐射范围貌似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不在人体辐射范围貌似还是可以的…………

这个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说

有待验证…………: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说

辐射肯定是有的,只要是在安全范围内,人体是会消化掉的,这个世界,绝对无副作用的东西是没有的哦,饭吃多了还撑呢,把握住度就好~

网友D(2014-05-27):
无线充电貌似都会有辐射的吧

网友D:
辐射都会被消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