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使用devo7e 遥控器。

楼主(2013-11-22):
烈火的四轴,如果能用自己的遥控来控制就好了,不想一直换控,换手感。
期待烈火大侠的改造
而且,如果套装中减少烈火的自制遥控器,成本也会缩减一点,更容易给我们这些新人入手。

网友A:
提仪非常不错!我已在用D7E了,但是有细节方面的问题还得再改改,差的就是调试改进,呵呵。接下来有时间解决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lol
其实我的控可以搞成9通道,7通道模拟2通道开关量,比D10也差不了多少,就少了个壳子和屏。

楼主:
烈火果然厉害,期待性价比更高的 烈火出炉。
呵呵,devo 7e 可以刷固件,做成通用控,新手用的比较多,就先支持我们的7e吧。

楼主:
其实对我们微型四轴来说,我感觉距离也不需要很远的,太远了,实在也看不见了。呵呵
如果做出了支持7e的,我先订一个哦。

楼主:
另外,我的7e 已经增加了24l01+pa 的模块了。

网友A:
D7E可以不用改硬件就可以直接玩,我现在都折腾累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7E可以不用改硬件就可以直接玩,我现在都折腾累了,哈哈。

现在好用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好用了吗?

正在做硬件,估计一星期后会有更好玩的出来。: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做硬件,估计一星期后会有更好玩的出来。

期待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期待中。。。。。

正在画板子,和其它的板子一起集中打样,:lol

楼主:
期待早日出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我的7e 已经增加了24l01+pa 的模块了。

怎么加,5imx找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C(2013-12-28):
引用 网友A:
提仪非常不错!我已在用D7E了,但是有细节方面的问题还得再改改,差的就是调试改进,呵呵。接下来有时间解 ...

烈火哥我想问下这个几通道几通道是指什么啊?  多少个摇杆的意思么?  不好意思啊我是菜鸟还望谅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烈火哥我想问下这个几通道几通道是指什么啊?  多少个摇杆的意思么?  不好意思啊我是菜鸟还望谅解 ...

通道”简单的讲指的就是“功能”,四轴至少是四通的,油门,前后,左右,旋转。当然还可以增加其它的功能,我现在DIY的遥控器实际可以搞成9通道,7通道模拟量,2通道开关量。比成品的就差个壳子,性能不在一般通用的之下。: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道”简单的讲指的就是“功能”,四轴至少是四通的,油门,前后,左右,旋转。当然还可以增加其它的功能 ...

我想问下  是不是几个通道是不是由代码决定的  然后需要硬件来支持  比如我弄2个摇杆  就有四个AD输入的量  这样就相当于四通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  是不是几个通道是不是由代码决定的  然后需要硬件来支持  比如我弄2个摇杆  就有四个AD输入的 ...

你的理解是对的。起码硬件要支持,软件改起来方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起码硬件要支持,软件改起来方便的。

好的  那我算是大概明白了   烈火大哥我还在读大学== 想趁年轻做点东西  我想问下学习四轴有什么书可以看的吗  可以推荐一下吗   硬件类 算法类的等等 谢谢了

网友D(2018-04-13):
而且,如果套装中减少烈火的自制遥控器,成本也会缩减一点,更容易给我们这些新人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