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发送问题,一直死在发送等待完毕的程序里

楼主(2013-11-22):
有没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分享一下解决办法……急。

发送程序是这样子的:
USART_SendData(USART3, ch);
  //while (!(USART3->SR & USART_FLAG_TXE));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

上面两种等待都用过,都不能解决问题,一开始还工作得好好的,用了一阵子后就出现死在这里的现象。

配置串口程序如下:
void SetupUSART (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端口B和功能复用功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 Configure USART3 Rx (PB11) as input 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输入浮动状态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3 Tx (PB10)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功能开漏输出模式(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通信参数配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Parity_Od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

网友A:
好久没来,冒个泡。

网友B:
换成这样试试看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c);

网友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输入浮动状态
改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网友D:
把这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输入浮动状态
注释掉试试。
另外软件里应该有超时机制

网友E:
RE: STM32串口发送问题,【不要单步断点调试,连续运行】

出现这种问题,一般就两个原因,一是标志没有设置,二是没有读到标志。

标志没有设置的原因无外乎是发送不成功,用示波器看看就能知道。

没有读到标志是指你的程序没有读到,这很可能是你采用断点调试或单步跟踪导致,因为调试器已经读出了标志,结果你的程序就读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这样试试看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c); ...

试过了,还是死在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C) == RESET);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输入浮动状态
改为
GPIO_ ...

试过也不行,用GPIO_Mode_IPU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这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输入浮动状态
注释掉试试。 ...

注释也是还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现这种问题,一般就两个原因,一是标志没有设置,二是没有读到标志。

标志没有设置的原因无外乎是发送不 ...

以前用USART3好好的,现在不行了,跳线到USART1就可以,而UART3改来改还是不行,有点可能是买的芯片有翻新的现象,部分IO可能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