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关机电路

楼主(2013-11-22):
一直找一个延时关机电路,网上的几个电路都没法用

上图中没有考虑到单片机因为电压降低而导致复位,引脚电平变高导致V2重新导通

网友A:
要找一个上电或者复位时处于高阻输入的GPIO。
V2基极并一个电阻也有帮助。

网友B:
再整个三极管反相一下(当然单片机的控制脚也要逻辑反相)不就结了?

网友C:
又是开关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整个三极管反相一下(当然单片机的控制脚也要逻辑反相)不就结了?

请说的明白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开关机电路

刚入门,请指教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找一个上电或者复位时处于高阻输入的GPIO。
V2基极并一个电阻也有帮助。 ...

这个怎么找?不是叫我换掉单片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找?不是叫我换掉单片机吧

这个当然要你自己找了。
测试一下这个MCU是否有GPIO,在各种状态下,比如掉电、复位时,是否处于高阻态。
另外,控制V2,不要简单一个电阻,要2个电阻分压驱动三极管。这个你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当然要你自己找了。
测试一下这个MCU是否有GPIO,在各种状态下,比如掉电、复位时,是否处于高阻态。 ...

换MCU是不太可能的,至于你说的V2上并联电阻进行分压,这个方法我在别的文档里面也看到过,就是使得V2的导通电压大于单片机的复位电压,但是stc的管脚在默认情况下最大输出电流我测了一下大概是15uA,分压不怎么好进行,另外我还试过用3.xV的稳压管去把V2 e极的电压垫高,可还是不行
我最想是有个什么电容,能让V2接住的管脚持续拉低一个200ms左右,不知道具体如何实施

网友A:
如果MCU在复位时输出高电平,你这个电路注定要失败。
如果复位时确认肯定是高电平,可以加一个PNP管反相一下。

你还不如不考虑延时关闭,考虑MCU直接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MCU在复位时输出高电平,你这个电路注定要失败。
如果复位时确认肯定是高电平,可以加一个PNP管反相一 ...

这个我倒是考虑低电平导通V2管,就是需要在程序的第一步将该引脚设低,就是怕复位的时间超过了按按钮的时间!!
另外休眠也是不错的方案,单片机通电后啥都不干直接休眠知道按按钮

回家试试这两者在不工作时的功耗,其实我只是想修好我家的玩具狗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入门,请指教一二

帮你改改电路,可以解决复位导致重新开机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倒是考虑低电平导通V2管,就是需要在程序的第一步将该引脚设低,就是怕复位的时间超过了按按钮的时 ...

那你不能用78L05,要用低静态电流的LDO,或者直接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你改改电路,可以解决复位导致重新开机的问题

谢谢,此方案可行,我把电容改为2uF了,因为1uF还是来不及,另外经过验证下面电路也能工作,不过很大程度取决于R5的取值要恰当,从通用性来说你的方案好,谢谢

把图贴出来希望下次有人做这个的时候有个准确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