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放大器芯片不明原因就坏了

楼主(2013-11-22):
(无正文)

网友A:
啥细节都没有,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细节都没有,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呵呵 不知道也不用说得这么难听

网友B(点评):
你知道这是骂谁么

网友C:
电路设计有隐患,没有规避掉极限应用情况

楼主(点评):
嗯,这个观点出现两次了

网友D:
会不会是静电的原因?

网友E:
贴完整的图,
输入信号估计超标 或者输出超负荷了

楼主(点评):
谢版主大大,检查一下输入输出
受到警告 7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不知道也不用说得这么难听

嗯,蛔虫好!
我确实不知道,但是知道情况了,一般可以解决问题,有蛔虫钻人家肚子的劲!

网友F:
芯片质量差吧

楼主(点评):
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G:
贴图看看

楼主(点评):
先不贴图了,谢谢

楼主:
谢谢ls回答问题的各位,电路就是按照DATASHEET搭建的,目前觉得电源和芯片质量可能有问题,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H:
芯片质量可能不好(可能性小)
电源电压有尖峰干扰(加大滤波)
输入信号过大,但一般损坏的少
输出饱和,负载电阻过小。片子热
电源电压超了。片子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