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用IAR调试430,仿真器连不上

楼主(2013-11-22):
用IAR调试程序,发现有时候可以连接上,顺利进入调试界面,但调着调着突然就连不上了,比如我多次退出调试界面,修改程序,再编译连接进入调试界面的时候就会报communication error或者说让检查硬件连接。转接线检查过,没有断线或解除不良,插头用手按紧试也依旧连不上,应该不是接触不良的问题了吧,哪位大神能指导下这只菜鸟……(连不上就没法调,工作进度严重拖后,郁闷啊)

网友A:
重新安装下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下驱动试试

这个有可能是IAR或者仿真器驱动不稳定造成的咯?

网友B: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可能是IAR或者仿真器驱动不稳定造成的咯?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不好说。也有可能是仿真器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不好说。也有可能是仿真器质量问题

是的呐……严重怀疑仿真器质量问题,时好时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