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IP核的使用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3-11-22):
以前没有使用过,在网上看了看说有的IP核能用但是不能下载到硬件中,有哪些可以直接用并能下载的啊,quartus中自带的都可以吗?我主要是想用FIR滤波器,有木有高手做过,想请教下

网友A:
有些简单的IP可以直接使用的。很多复杂的IP都是要收费的,没有购买的话是不能下载到板子上去的。
像FIR滤波器这些我们都是自己写的

楼主:
恩 那FIR是不是也要收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简单的IP可以直接使用的。很多复杂的IP都是要收费的,没有购买的话是不能下载到板子上去的。
像FIR滤波 ...

fir是不是也要收费呢

网友A:
没有用过fir的ip,不知道呃,你可以使用软件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fir的ip,不知道呃,你可以使用软件试一下。

那你们如果自己编写fir滤波程序  具体流程是不是先用matlab设计参数,然后再通过相应软件直接转化成VHDL语言还是自己写啊?

网友A:
滤波器的系数是通过matlab软件设计的,其他的都是自己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的系数是通过matlab软件设计的,其他的都是自己写的。

这样啊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