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分立元器实现TTL转RS232电平

楼主(2013-11-22):
怎么样用分立元器实现TTL转RS232电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是可以用三极管。。

网友B:
要升压,比较麻烦,现在232芯片也才几毛钱,用不着自己搞。

网友C:
两个反相器,电阻衰减。自己悟吧

网友D:
有+/-10V电源么,如果有就很简单.
如果还要弄电源,就不如直接用一个MAX232之类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