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讯

楼主(2013-11-22):
请问谁用过双dsp的I2C通讯,求指导

网友A:
两个连到一起通信的没做过  你可以先只输出  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看看
还有你注明使用的DSP型号   方便别人分享

楼主(2014-06-10):
引用 网友A:
两个连到一起通信的没做过  你可以先只输出  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看看
还有你注明使用的DSP型号   方便别 ...

你好,这个现在已经实现,麻烦问下,你用过DSP内部模拟比较器吗?2802x或者2806x内部才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现在已经实现,麻烦问下,你用过DSP内部模拟比较器吗?2802x或者2806x内部才有的 ...

这个没有接触过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接触过啦

那好吧,谢谢你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