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请问用FPM工具生成封装时候弹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1-22):
ALLEGRO 是16.6版本的,FPM工具已经**,之前在16.5的时候可以用,在另外一台XP的电脑上16.6版本的ALLEGRO也可以生成封装,在手上的WIN7电脑上试了很久就是不能生成,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打开A.SAV 文件看看,有没有生成呢
其实allegro做封装很简单的,
没必要用FPM

楼主:
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打开 ,只好对着教程画封装好了

网友A:
用allegro 打开A.SA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llegro 打开A.SAV

:(打不开 ,才画了个电阻,画封装感觉好麻烦

网友B(2015-06-09):
这个是由于Allegro 配置文件出错,删除x:\SPB_Data\pcbenv 文件夹下的allegro.ini 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