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INK配制时打不到目标板: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

楼主(2013-11-22):
用ULINK2 在MDK上调试时,在配制DEBUG时settings时总找不到目标板,总出现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请大侠们帮我看一下电路有什么问题没,

网友A:
电源如果正常, 那么检查一下连线有没有问题.
通常是连接不通或错接问题

网友B:
看了一下感觉不到什么问题,检查一下JTAG部分的线路。 ,是不是连接不对

网友C:
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