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土豪求一款2.8-4.1输入,输出3.3V稳压IC!

楼主(2013-11-22):
(无正文)

网友A:
有一款1117-3.3V的稳压芯片不知有用否。可在网上查一下你要的指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款1117-3.3V的稳压芯片不知有用否。可在网上查一下你要的指标。

1117-3.3有些勉强,压降不够,人家最高才4.1v的输入,当然如果电流小于200ma没问题

网友C:
2楼的哥们太逗了。
1117要多少压差看过规格么?自身功耗是多大看过规格么?

网友C:
这里要升降压的DC-DC才能满足,刚好前几天帮朋友找这种升降压的芯片,好像是凌特和Maxim都有,楼主不差钱可以用,关键是交货期可能楼主接受不了。
变通下思路,先升压在降压,同步升压到4.5V,然后在用低压差LDO降压,当然电流大的话用DC-DC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要升降压的DC-DC才能满足,刚好前几天帮朋友找这种升降压的芯片,好像是凌特和Maxim都有,楼主不差钱可 ...

这个我之前想过,想升压到5V再降,但是这个效率就降了很多,而且外围电路多的话电池一下就没有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7-3.3有些勉强,压降不够,人家最高才4.1v的输入,当然如果电流小于200ma没问题 ...

你的意思电流小于200MA的话就可以用117-3.3?不是吧,它只能降,而且即使十几ma电流压差也有0.4V多!

网友D:
tps63001适合你
关键是你也没说电流要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电流小于200MA的话就可以用117-3.3?不是吧,它只能降,而且即使十几ma电流压差也有0.4V多! ...

自己看数据手册里面的

网友B:
确实,8#说的不错,直说电压的要求,不说电流,还有,对波纹这些有要求没

网友E:
AT1305,MP3里抄的

网友F:
LTC1700怎么样

网友G:
电流多大,路过学习

网友H:
你是想单节锂电供电,稳压3.3V吧?
锂电放电到3.4V就差不多了没有电了,不用放电到2.8V。
你可以选择简单的高效率降压型的DCDC,只降压就行了。

网友I:
LZ都用电池供电了,还考虑电池的用电时间,那么电流应该大不到哪里去,应该在500MA内吧,如果电流更大,那么电池应该也不小了吧,,就电路的损耗也不太关心了,所以,上面有几各推荐的都不错,应该能满足LZ的应用了,

网友J:
推荐安森美的NCP1421DMR2G

网友K:
20元以内?不是土豪作风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

您的这款资料不错,应该满足他的要求,我先收藏了,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tps63001适合你
关键是你也没说电流要多大

电流的话输输出能达到100ma就可以的! 我看了这个IC的数据手册,没有找到他的输入电流一般要多大啊!我是希望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tps63001适合你
关键是你也没说电流要多大

输入电流尽量小,输出能达到100ma也就OK啊! 貌似tps63001可以的!但是我看了他的手册,一个转换3.3V的电路图既然几乎不用外围电路。但是后面再讲的时候又说对R1,R2,R3有要求。凌乱啊!

网友D:
如果你输入2.8-4.1 输出 3.3v 100ma 那你看看BL8530 外围二个电容搞定了,芯片也便宜

网友L:
XC9303,几百片?样品就够了啊。
需要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