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走线

楼主(2013-11-22):
目前在画一个2层PCB,现在需要走USB信号线、LVDS差分线、时钟线等,在这些信号线两边各走一条平行地线包住(地线不宽,没空间),请问下这样走线会有影响吗?我是一个初学者,许多地方不懂。

网友A:
双层板无法控制阻抗,只能包地了

网友B:
这部分走线下面尽量不走其他线 搞一整块GND 铜皮

楼主:
PCB太小,画的东西多,那些线下面及周边都有走线,这样给他们包地(地线细长)会不会出现其他干扰啊?比如天线效应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双层板无法控制阻抗,只能包地了

请教什么是包地

网友A:
一楼说的那种情况就是包地呀

网友D:
两层板包地是很有效的方法

网友D:
包地后两面空的区域铺铜,切换层面的重要信号边上打个地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楼说的那种情况就是包地呀

这样包地会不会带来负面影响啊?旁边用的是两个细地线,而且一头悬空了

楼主:
目前最近设计的触摸屏(用ARM9系统)打静电时老是自动关机,各位大侠,能不能介绍下你们在画PCB时抗静电设计注意点啊,板子上有USB接口、网口、SD卡座、串口,对这些接口打静电(2KV)时就会关机,郁闷死了,不知道咋弄会好些

网友D:
要延着包地线打地孔,间距根据板子跑的速度来定

网友D:
要加 esd器件才行撒,好多接口都需要单独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加 esd器件才行撒,好多接口都需要单独加才行

加了TVS、电容、电阻、磁珠没什么大的改善,有没有从PCB布局来解决大部分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延着包地线打地孔,间距根据板子跑的速度来定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延着包地线打地孔,间距根据板子跑的速度来定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

网友D:
小于频率对应波长的1/4就可以了,其实问题的关键点还是在信号的回流路径,和阻抗上,这两点不出问题就没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包地会不会带来负面影响啊?旁边用的是两个细地线,而且一头悬空了 ...

那更没用,还不如不包

楼主:
结贴给分了

楼主:
为什么结贴给分提示分数未分配完成或分数分配错误啊,分数我都分下去了,怎么就不行啊

网友E:
用PADS Router很好把问题解决

楼主:
还是结贴给不了分,

网友F:
你把打静电的壳体标贴引脚隔离,与覆铜距离增大到30以上,或者越远越好,直接隔离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