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实现从直流5V到120V的电源?

楼主(2013-11-22):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下电路的连接,电感电容滤波?
你不附上电路图,谁知道你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贴图来看
电流需要多大啊

网友C:
做这个电源本身难度不大,电路调不通,说明你哪个地方弄错了,你可以先看看芯片有无脉冲输出,如果有的话,而电感那里输出电压不对,那就有可能是反馈环节有问题,还要看看是不是电感和肖特基放错位置了?电感要放在三极管集电极,肖特基二极管也放在集电极,用电感的反向电压升压

楼主:
就是上面这个电路

网友C:
你光给一个图也没用啊,因为看不到你的实际电路,而且你的提问内容太少,条件和要求太少。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个能够工作于5V电压下的PWM芯片,都能够升到一百多伏,大不了我后面用倍压整流,或者是直接用变压器

网友B:
FB 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