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怎么用恒流源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2013-11-22):
    用LED灯的恒流驱动电源怎么才能给单片机供电?我目前的恒流源是350mA。空载电压为19V,带LED灯后电压为9V。
  如果想将这个恒流源的电压取出来供5V单片机。应该怎么做?单片机系统功耗为20mA左右。
  现在直接将单片机系统板接到恒流源上,电压从0.3V-16V波动。单片机电压无法工作。

网友A:
这种用法是得不偿失,不如买个手机充电器。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电压从0.3V-16V波动那就没法搞

网友D:
用错地方了,这个需要恒压源

网友E:
串个电阻,然后接上稳压二极管试试,不过功耗估计比较大

网友D:
直接接上7805输入端,输出MCU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直接接上7805输入端,输出MCU供电

这样不对吧,除了MCU消耗,恒流源多出的电流到哪里去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对吧,除了MCU消耗,恒流源多出的电流到哪里去了呢?

恒流源也是有条件的,也受硬件限制的

输出最高电压就是限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恒流源也是有条件的,也受硬件限制的

输出最高电压就是限制

对啊,如果都要到器件本身的极限来工作了,就算能用,这样的电路也不可靠啊!
一般LED恒流源的最高输出电压限制,只不过是内部一个稳压管实现的,有的干脆就是外置的。倒不如改变电流取样电阻,降低恒流电流,然后再外面并一个稳压管,再接7805。

网友D:
输出空载,还没有任何输出电流呢

比如一个运放对一个0.5V的电压进行放大10倍,理论应该输出5V,但其电源都只有3V,你说输出会怎么样呢

这个情况与这类似

网友D:
大家都有用过那种实验室电源吧,可以限制电流的那种稳压电源

这里加个7805就与那个电源非常相似了,既能稳压,又能限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家都有用过那种实验室电源吧,可以限制电流的那种稳压电源

这里加个7805就与那个电源非常相似了,既能稳 ...

不对,你搞错了,这个跟实验室电源不一样。
实验室的电源是尽可能限制电流不要太高,LED恒流源是尽可能限制电流不要太低,LED用的恒流源不是限流,它是真的在不断调整,输出电流尽可能接近设定的恒流值。如果电流小于设定恒流值,就会不断调高输出电压,直至达到输出最高电压限制,某些型号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进入保护状态,没有输出了。

网友D:
是否恒流不光取决于前端硬件设计,还取决于负载,
这里区别就是LED灯的负载是固定的,预先设定的,可以达到恒流条件,而电源负载取决于外部,一般不会达到那个开始恒流的最低值,这完全是人为行为,与硬件无关

网友F:
并个电阻等效为电池模型。

倒不如换个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否恒流不光取决于前端硬件设计,还取决于负载,
这里区别就是LED灯的负载是固定的,预先设定的,可以达到 ...

:L
LED恒流电源的特点是:负载是一个LED,它是那个电流,负载是两个LED串联,它输出还是那个电流,只要不超过电源能提供的最高电压,不管串多少个LED,输出电流都是恒定的,怎么能说负载是固定的呢?
当然,楼主说的那个恒流电源开路电压也只有19V,后面接个7805倒也可以。

网友G:
单纯的要把恒流源改用的话(屏蔽掉带led功能),
1,可以查ic资料,查电路,看能否改为恒压源
2,并联稳压(分流),具体可以搞个pnp三极管,发射极接LED+,集电极接LED-,基极接稳压管下拉到LED-,基极同时接电阻上拉到LED+,后面的你按恒压源处理即可
3,使用2方案的时候注意a,找出恒流机制,改小恒流值以减小三极管功耗;b,注意稳压管取值不要太低,以不触发恒流源欠压保护为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ED恒流电源的特点是:负载是一个LED,它是那个电流,负载是两个LED串联,它输出还是那个电流,只要不 ...

要达到恒流需要有个最小负载,大于也是可以的,
请问串100个LED可以恒流吗,这个恒流说穿了是个限流而已,
临界点负载就是19V/3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恒流不光取决于前端硬件设计,还取决于负载,
这里区别就是LED灯的负载是固定的,预先设定的,可以达到 ...

   确实是如 ayb_ice 所说,如果空载的话。电压会以最大值输出。如果一直是空载。输出就会被关断。

网友H(2023-04-17):
O(∩_∩)O哈哈~    价格稳压应急用下

网友I:
是和LED同时用吗?同时用可以借用,不用再增加电源。
空载输出19V,最大负载输出多少?如不低于5V,LDO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