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芯片TPS5430每隔2us来个尖脉冲

楼主(2013-11-22):
我查看了一下 ,TPS5430的转换速率也是500K? 这种情况该怎么消除呢?

网友A:
开关电源都有着毛病,只要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就可以了

如果不能接受  主要就是PCB和元器件优化了。。。。如果原理没有问题的话

网友B:
硬开关的噪声不可避免,目前在400W级能压到20mV,软开关1000W级别能压到5mV以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开关的噪声不可避免,目前在400W级能压到20mV,软开关1000W级别能压到5mV以内 ...

大蚂蚁  你就不要拿这个指标了  这个一般人做不到的。。。

楼主:
主要是太大了,调整TPS5430输入电压,输出为12V  尖脉冲最小还得有一百五毫伏,这个值有点太大了

网友C:
不太了解,弱弱的问一句:输出部分加一个线性电源呢

楼主:
那我们的效率也太低了 ,我是觉得这个tps5430不至于做的这么差,肯定是有些外围电路的值选取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