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分析下此电路

楼主(2013-11-22):
(无正文)

网友A:
前级低通滤波反相放大,后级低通滤波反相放大器加电平移动以便于AD转换。

网友B:
以第一个运放为例:设输入Vi,输出Vo(R11左面那节点),根据“虚短虚断”的原则,【Vi/(R8+R9)】*R9=【Vo/(R10+R9)】*R9,Vo=Vi*【(R10+R9)/(R8+R10)】,后面那个运放应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第一个运放为例:设输入Vi,输出Vo(R11左面那节点),根据“虚短虚断”的原则,【Vi/(R8+R9)】*R9=【V ...

信号10V输出1v,好像衰减电路,实际R8.R9.R10阻值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