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这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1-23):
T1是什么管?第一次见到这种图纸符号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是什么管?第一次见到这种图纸符号的元件

t1是个igbt,不个要换成voms管,在加上555时基电路和大功率VMOS管搭建后切角型软开关舞台灯交流调光电路,你见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5:单穏态之过零触发。ZD8V2+T2+T3 :欠压保护。SCR+R5+D4:过流跳脫保护。D4位置怪怪的。 ...

这是我们要在这图上改的,把T1换成voms,构成555时基电路和大功率VMOS管搭建后切角型软开关舞台灯交流调光电路,后角切波的调光器,见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