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接口

楼主(2013-11-22):
RS485接口用什么?是不是也用DB9?怎么接?

网友A:
一般看到的都是引出三根线的  没有看到过用DB9接口的
都可以  看你怎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看到的都是引出三根线的  没有看到过用DB9接口的
都可以  看你怎么方便 ...

三根线的 用什么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根线的 用什么接口

我们使用一般接出来一个3端绿色接线端子就可以啦

楼主:
什么封装的?能给我传一个封装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封装的?能给我传一个封装吗

5.08mm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