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问题

楼主(2013-11-22):
用multisim仿真同步整流电路。mos管频率如图设置,占空比66%,输入电压为2.4v,想要得到输出为6.5左右的电压。

但是仿真结果,输出才2v左右,怀疑是mos整流管的问题。

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不懂模电,帮顶

网友B:
先用二极管弄通了再换同步整流,一步一步来,不要急。另外你两个控制信号的极性怎么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二极管弄通了再换同步整流,一步一步来,不要急。另外你两个控制信号的极性怎么同步的?? ...

用肖特基管代替mos管,我试了,是可以的。两个控制信号的极性一致,我没有把死区控制加进去,应该不会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C:
死区控制必须加进去,否则,实际电路瞬间断路烧管子,仿真俺没试过,过错调不通的可能极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肖特基管代替mos管,我试了,是可以的。两个控制信号的极性一致,我没有把死区控制加进去,应该不会是 ...

不排除死区问题,但是PWM的相位会根据输入输出情况调节,你两个独立的源之间怎么同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排除死区问题,但是PWM的相位会根据输入输出情况调节,你两个独立的源之间怎么同步的啊? ...

仿真的时候。两个控制信号的输出就是同步的,我认为仿真的时候不需要加入死区时间控制,当我把开关频率降下来的时候,一切又都正常了。当提高频率到128k的时候就不正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样的

: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区控制必须加进去,否则,实际电路瞬间断路烧管子,仿真俺没试过,过错调不通的可能极大~~~ ...

在multisim中如何加入带死区时间控制的信号,大侠指点指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模电,帮顶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排除死区问题,但是PWM的相位会根据输入输出情况调节,你两个独立的源之间怎么同步的啊? ...

发现Pmos管关不掉,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E(点评):
你的PMOS管反了

网友F:
信源V3的幅度再提高一些,试试看!

网友G:
你用示波器测量,用万用表应该测不出来的吧!

网友H(2013-12-24):
信号源V3电压不够,所加电压至少是输出电压Vo+mosfet的开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