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h与iostm.h区别

楼主(2013-11-22):
如题。IAR安装时候默认是iostm8.h的,没有stm8s.h。而如果用到stm8s.h的就要用到其他外设的头文件,如果用iostm8.h的就直接一个头文件都包含了其他外设。这两个头文件主要区别在哪,还有用法。是不是stm8s.h主要用在库操作而前者用在寄存器操作。

楼主:
没有人曾经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iostm8.h是安装IAR默认就有的头文件。
而stm8s.h是你自己下的STM8库里的头文件。
具体区别我没研究过,不过我没用库的时候就用iostm8.h。有用到库就用stm8s.h。

网友A:
iostm8.h只是包含了stm8s208的定义,没有其他的芯片。
一般都直接用对应到型号的头文件,比如iostm8l152c6.h

我稍微看了下stm8s.h,它是通用的,而且包含了一些库函数必要的头文件,所以你想用库必须要用到这个头文件,当然你也可以包含这个头文件对寄存器直接进行操作。

网友B:
个人感觉stm8s的库函数很强大,用起来很方便,源代码也很有条理。对于初学者来说她的库函数代码很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stm8s的库函数很强大,用起来很方便,源代码也很有条理。对于初学者来说她的库函数代码很值得学习 ...

是挺强大的。只是感觉初学起来寄存器会好操作点

网友C:
风格不同,熟悉哪个用哪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