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rs232转rs484

楼主(2013-11-22):
用ARM9做通讯时,能发送数据,但不能接收收据是怎么回事?我用的是rs232转rs484的转接板。

网友A:
这种情况,你要用示波器看了,
硬件通路没有问题,就查软件

网友B:
检查转换板的电路,有的自动换向的转换器需要加偏置电阻才能正常工作,非自动换向的则需要编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