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12V电动机供电给5V语音IC,三极管容易坏

楼主(2013-11-22):
主要是用于三轮车上,12V左右的发电机,供电给一个语音IC。第一个图是语音IC线路板的5个脚位和外围接线原理图。第二个图是实际应用的电路图。为什么9013三极管会容易发烫呢?

初来论坛,望各位前辈们给些指点。谢谢!

网友A:
感觉Q1基极为低时,Q2和Q3都是导通的吧,这样不好吧,,

网友B:
楼主又跑这里了
当电源较大时(12V就不小),90129013不够用了
这种玩具,没有太多好办法,凑合着弄吧
凑合,给点儿技术含量——每批次(包括材料)小样测量Qe2电压调R5至合适,例如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又跑这里了
当电源较大时(12V就不小),90129013不够用了
这种玩具,没有太多好办法,凑合着弄吧

因为在那个板块没有回复,所以发这里试试。

网友B:
多少回复才算数啊,咱自己都有好几个

网友C:
Q5  接输出的一端断开接地 同时减小C2使减少低频耦合 和部分方波
8欧负载Q2Q3用ICM大于4A的

不解

网友C:
R5的接输出端 打错了

网友D:
音频功放本来就该发热,这图中的直流偏置导致9013承受较大电压,发烫不奇怪.

网友C:
Lgz2006  你好
R5一端接地让Q1无静耗 IC输出脉宽不同的正方波经C2微分输出脉宽限制(>500HZ)即可。
Q1导通Q2导通 经YD  C3放电 Q2承受 电流是。。。
Q1截止Q3导通 经YD  C3充电 Q3电流是。。。
用8550  8050配即可  8欧负载
R5应改值 R5 C1的值决定时间常数(限制的脉宽)和输出功率

网友B:
按原理重新贴了一图,R5给出两种接法,看看哪个更能很好实现功能

8050比起9013要好

网友E:
你用8050吧,不容易出问题的。语音几乎都这样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音频功放本来就该发热,这图中的直流偏置导致9013承受较大电压,发烫不奇怪.

R5的直流偏置大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R5的直流偏置大吗?

通常音频功放的直流偏置要使无输入时的直流输出电压接近电源电压的一半,你的电路无法做这一点,Q3承受的电压远大于Q2,于是Q3容易烧掉.
---------------------------
实际上你的电路容易烧管的原因可能是管子用的小了,它本身的发热量超过了它的承受能力. 如果电压是一半的话就变成了两管都容易烧.

网友F:
LZ说的是Q1,你说的是Q3。

网友C:
Lgz2006   你好
引用 网友B:
|只看该作者 回复 |返回版面
按原理重新贴了一图,R5给出两种接法,看看哪个更能很好实现功能

这个图R5一段接地 ( 新图左面那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