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容,小电容,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楼主:
直入正题:lol

有一个电路如下:

图中这两个电容并联在某一芯片的参考电压引脚上,一个是102,一个是476,大电容为电源去耦之用。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有了那个大电容干嘛还要那个小的呢?要是一个大电解电容和一个小瓷片电容并联使用还可以理解,因为电解电容的寄生电感会降低它对杂波的通过能力,从而需要一个小号的低寄生电感瓷片电容并联使用,但这两个都是相同材质的瓷片电容,寄生电感应该没有多大差距,为什么还要并联一个小号的瓷片电容去除干扰呢,不是容值越大对杂波的通过能力就越强吗,也不就是滤波效果约好呢,干嘛还并联一个滤波效果没有自己好的小电容(实验证明这个小电容是起作用的)?

难道是大瓷片电容的寄生电感会比小电容大?

网友A(2013-11-22):
你说对了

网友B:
学习了,,我还以为小电容是虑大电容搞不定的高频呢,,,

网友A(点评):
该说你错呢还是对呢

网友C:
电容是卷绕或叠层工艺,于是串联等效电感的数值与容量直接正相关,对付高频噪声的去耦只能用小容量的电容,而小容量的电容又无法满足低频滤波的需要,所以才使用不同容量电容并联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网友D:
一般的10PF左右的电容用来滤除高频的干扰信号,0.1UF左右的用来滤除低频的纹波干扰,还可以起到稳压的作用滤波电容具体选择什么容值要取决于你PCB上主要的工作频率和可能对系统造成影响的谐波频率,可以查一下相关厂商的电容资料或者参考厂商提供的资料库软件,根据具体的需要选择。至于个数就不一定了,看你的具体需要了,多加一两个也挺好的,暂时没用的可以先不贴,根据实际的调试情况再选择容值。如果你PCB上主要工作频率比较低的话,加两个电容就可以了,一个滤除纹波,一个虑除高频信号。如果会出现比较大的瞬时电流,建议再加一个比较大的钽电容。其实滤波应该也包含两个方面,也就是各位所说的大容值和小容值的,就是去耦和旁路。原理我就不说了,实用点的,一般数字电路去耦0.1uF即可,用于10M以下;20M以上用1到10个uF,去除高频噪声好些,大概按C=1/f 。旁路一般就比较的小了,一般根据谐振频率一般为0.1或0.01uF说到电容,各种各样的叫法就会让人头晕目眩,旁路电容,去耦电容,滤波电容等等,其实无论如何称呼,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即利用对交流信号呈现低阻抗的特性,这一点可以通过电容的等效阻抗公式看出来:Xcap=1/2лfC,工作频率越高,电容值越大则电容的阻抗越小。//在电路中,如果电容起的主要作用是给交流信号提供低阻抗的通路,就称为旁路电容;如果主要是为了增加电源和地的交流耦合,减少交流信号对电源的影响,就可以称为去耦电容;如果用于滤波电路中,那么又可以称为滤波电容;除此以外,对于直流电压,电容器还可作为电路储能,利用冲放电起到电池的作用。//而实际情况中,往往电容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我们大可不必花太多的心思考虑如何定义。本文里,我们统一把这些应用于高速PCB设计中的电容都称为旁路电容.电容的本质是通交流,隔直流,理论上说电源滤波用电容越大越好。但由于引线和PCB布线原因,实际上电容是电感和电容的并联电路,(还有电容本身的电阻,有时也不可忽略)这就引入了谐振频率的概念:ω=1/(LC)1/2在谐振频率以下电容呈容性,谐振频率以上电容呈感性。
因而一般大电容滤低频波,小电容滤高频波。

网友E:
楼上的版主讲得很详细。。。

网友F:
就算寄生电感一样,谐振频率也是不一样的,ω=1/(LC)1/2,电容大,谐振频率小,一样不能滤除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