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明白的问题哟

楼主(2013-11-22):
如图:

电路很简单,就是当 JS2外接一个开关闭合时接地,与非门输出一个高电平使单片机触发中断。
但我遇到问题如下:(VDD为最高3.6V、最低2.2V。COMS与非门芯片74HC00D)
1、当R17用1M的电阻时,按键闭合2次才能是单片机触发中断。若用万用表去测输入或者输出电压,每闭合一次按键就能触发中断。
2、当R17用10K的电阻时,按键闭合一次按键就能触发中断。发送这情况是为什么呢?

能分析下 最好。

网友A:
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是不是上拉太小了

网友B:
万用表的阻抗是10M,等于1M和10M并联,每按一次就可以进中断

网友C:
R17取值过大,你的开关处会有漏电流,弄不好等效阻抗和R17都差不多。偏置电阻应该选择10K左右的。

楼主:
开关漏电流没有吧。这个开关结构就相当于两块金属片加个把手,需要的时候按下去。

用1M的电阻,每次按开关,与非门都有正常的逻辑输出,就是需要两次才能触发单片机的电平变化中断。与非的门驱动能力完全可以触发中断。 想不通呀。 虽然产品可以用10K的电阻,但搞不明白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心里就有个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