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psoc4驱动12864液晶显示

楼主(2013-11-22):
怎么驱动12864液晶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应该跟PSOC3等其他产品都差不多的吧…………

楼主:
找到了,字符型LCD文档里面有,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A(2013-12-28):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字符型LCD文档里面有,谢谢各位帮助!

驱动12864和1602的都可以用那个字符型LCD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