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光通信编码问题

楼主(2013-11-22):
如果想传输自己自定义的数据,比如三个按键代表不同选择,如何编码比较合适?简单的编码接收端不容易识别,有做过相关实验的大侠吗?

网友A:
引导头+地址编码+按键状态码+校验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导头+地址编码+按键状态码+校验码

能麻烦您帮忙写一小段吗?这样编码的话接收端是直接判断接收到的是不是发射的这一段码吗?

网友B:
如果是点对点通讯,直接调制一下即可,网络通讯时才需要采用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点对点通讯,直接调制一下即可,网络通讯时才需要采用协议。

请问如果调制的话在程序里如何体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调制的话在程序里如何体现呢?

去参考红外遥控器。

网友C:
最简单的是就帧头+xx+帧尾。xx就是00到11 。可以表示三个按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参考红外遥控器。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是就帧头+xx+帧尾。xx就是00到11 。可以表示三个按键了。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參考HT12、PT2262它的串列形式。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