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fifo最后一个数据读不出来

楼主(2013-11-22):
(无正文)

网友A:
代码里面有没有加上if(!fifo_empty)然后再读取数据呢

网友B:
你仿真的时间太短了吧。对于异步fifo来说,从写时钟域传递到读时钟域需要n个周期。n的个数取决于fifo的一些特性,一般情况下大于3个。
你可以再延长一段时间看一看。

网友C(2014-03-26):
我以前也有这个问题,仿真一直不真确。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确实真确的,应该是仿真做的不好

网友D:
可能时钟没有一直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