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我想用while(i--);延时2秒,那i该为多大?

楼主(2013-11-22):
我不太明白我这样计算的值为什么会错,望指教。

我的时钟是内部16M无分频时钟。
通过反汇编知道减一次需要执行一条汇编语句。
所以减一次的时间=机器周期=1/(16M)。
所以2S所需要减的次数i=2/(1/(16M))=8000000=0x7A1200.

但是我仿真发现这个值能延时十几二十秒,实际上的值应该在0x80000左右。

网友A:
还有判断跳转的时间,判断跳转一般要好几个周期。

网友B:
1)减一次不可能只执行一条汇编语句,至少存数取数就要好几条指令
2)while还要有指令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判断跳转的时间,判断跳转一般要好几个周期。

我之前连接电路板仿真时用step in,发现DISASSEMBLY框里的汇编不会走,所以我以为只有一条。
后来把仿真设置改为simulator后就可以一步一步运行汇编语句了。
我数了下是20条指令。
那计算出来的是0x186A00,试了下,大概在8s,还是大了点: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判断跳转的时间,判断跳转一般要好几个周期。

我数错了,应该是23条,我没有把截图中的CALL ?MOV_10_12那三句算进去。算出来是0x54eb2,看着北京时间校准的,大概就是2s.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减一次不可能只执行一条汇编语句,至少存数取数就要好几条指令
2)while还要有指令才能行 ...

是我数错了,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C:
要看是什么处理器,如果是32位的递减一条指令大约是够的,如果是16位或8位的,可能要若干条指令...
还有这种延时通常会用一个循环,那么循环的开销也要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是什么处理器,如果是32位的递减一条指令大约是够的,如果是16位或8位的,可能要若干条指令...
还有这种延 ...

嗯,所以我反汇编地去数汇编语句,也就包含了循环的语句。STM8在IAR下是23条,STM32在MDK下是4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