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台秤的二次开发问题

楼主(2013-11-22):
刚买了一台秤,老板要求对台秤进行改造做成个重力负载,他要求在保留秤的原有数字显示功能的前提下,将传感器的输出在引出一路来做为其他功能使用(放大后去驱动电机同轴上连接的磁粉制动器实现电机的制动),现在应该使用什么方法来,对传感器的输出实现无衰的一分为二路输出(保证秤原有的准确度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只要你的放大器输入阻抗够高并且稳定就可以了,即使给原机带来误差,调节一下原机放大器的偏置即可解决。

网友B:
看看传感器是否有放大器,从放大器输出抽取信号

网友C:
传感器应该有放大器,然后输入阻抗很高,,影响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的放大器输入阻抗够高并且稳定就可以了,即使给原机带来误差,调节一下原机放大器的偏置即可解决。 ...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传感器的输出是以差分的形式输出的,输出直接输入到带有高增益的放大的24bit的AD转换芯片中;您说的足够高的输入阻抗,可不可以在传感器的输出采用电压跟随的形式,即传感器的输出采用一级电压跟随,然后在前一级电压跟随后直接一分为两路,进行相应的处理;或者是在一级电压跟随的输出,在分别使用两个二级的电压跟随,一个作为原有称重功能的实现,另一路经放大去驱动磁粉制动器……
150kg电子台磅称重传感器技术参数:
额定载荷:50,100,200,300,500,750,1000,1500,2000kg
绝缘电阻:≥5000MΩ
工作温度范围:-40 ~ +80℃
灵敏度:2.0±0.002mv/v
安全过载:150%F.S
综合误差:±0.02%F.S
极限过载:300%F.S
蠕变:±0.02%F.S
推荐激励电压:10~12V(DC)
零点平衡:±1%F.S
最大激励电压:15V
零点温度影响:±0.02%F.S/10℃
密封等级:IP67
输出温度影响:±0.02%F.S/10℃
材质:合金钢 / 不锈钢
输入电阻:400±10Ω
电缆线长:3~6m
直径:¢6mm
输出电阻:350±5Ω
输入+红;黑;
输出+绿;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传感器是否有放大器,从放大器输出抽取信号

没有放大,他的输出是2mV/V,就是说输供电电压是1V的时候它的输出是2mV;一般他的供电电压是10V~12V所以说传感器的输出是20mV~24MV(电桥输出),然后以差分的形式直接输入到带有高增益的输入的AD转换中……

楼主:
有没有什么成熟的电路可以使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传感器的输出是以差分的形式输出的,输出直接输入到带有高增益的放大的24bit的AD转换 ...

如此结构,用跟随器较好,注意要使用正负供电及选择合适的型号,主要是注意输入失调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