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楼主(2013-11-22):
学习arm9之前都需要哪些基础,先学哪些东西?

网友A:
会C
有点基础即可

网友B:
大道至简。

网友C:
如果要跑操作系统的话,最好会点相关知识

网友D:
楼主学习ARM9的什么?硬件设计?驱动设计?裸奔?应用开发?前面3个需要学硬件,最后一个只要会写软件,会分析需求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看你要学到什么程度和方向了。要是裸机跑,那么就是简单的C就行了。当然,裸机跑ARM 9 多没意思啊。必须上系统。linux就得知道结构体指针等数据结构了。当然vi编辑器的指令你肯定得熟练。如果是写界面的话,我建议是QI,那么还得会C++。这个好学。楼主看看友善之臂的教程就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