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波形噪声大,怎么滤波

楼主(2013-11-22):
接着上次的测试继续。

DDS产生的波形经过滤波之后接入电压转电流模块,接入大概5KΩ(<10KΩ)之后的波形如附图。
质量较差,不过整体的正弦波趋势可见。
1、这种波形能滤成正弦波吗,滤波器怎么设计?
2、如果是正弦波,就用AD采集能得到信号的平均值吗?不用检波等其他电路。

大家都谈谈。

楼主:
不同频率激励信号的响应有所不同,感觉频率越高,信号信噪比越高?

网友A:
你这个到底是波形自己的噪声还是示波器的?限制了带宽没有?我有些波形,用数字示波器看到很多噪声,用模拟示波器就发现远没有这么严重

确实

网友B:
用电容滤去高频噪声(低通滤波器)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到底是波形自己的噪声还是示波器的?限制了带宽没有?我有些波形,用数字示波器看到很多噪声,用模拟 ...

如果是示波器的话,上面的波形却很好?
不知道波形为什么这么糟。

这是量化噪声,数字示波器真的甭能看小信号的.

楼主:
这是电路,输入是标准正弦波,输出为上图下面的波形。负载端接入10KΩ以下电阻,图中接入的是5KΩ(0.5%)的标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容滤去高频噪声(低通滤波器)应该可以。

并联一个电容就可以了?电容值是多大呢?
不需要接入有源低通滤波器吗?
我打算将信号接入之前的开关电容滤波器,不知道效果。

楼主:
两个信号的相位好像有偏移。

网友C:
大概是线路或电源上的高频干扰,弄个cbb或涤纶电容试试,2200p或4700P等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线路或电源上的高频干扰,弄个cbb或涤纶电容试试,2200p或4700P等等的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D:
示波器使用的问题吧,小信号观察经常看到这样的杂波.DDS输出低频信号时,尽量输出满量程的信号,不用用DDS做信号幅度控制,信号幅度控制用程控放大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使用的问题吧,小信号观察经常看到这样的杂波.DDS输出低频信号时,尽量输出满量程的信号,不用用DDS做信 ...

里面还没涉及幅值调节。
幅值调节到时会考虑用PGA。

网友E:
“电压转电流”就应该这么麻烦地使用“模块”吗?

楼主的DDS之前接的什么?

据“输入正弦波”、“DDS”,设想在这中间还有个电路的。这些电路任意一个产生干扰都会使电路工作不正常的。

网友B:
楼主运放接法有问题,明显不是电压电流模块,不知楼主此电路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放接法有问题,明显不是电压电流模块,不知楼主此电路的功能是什么。 ...

原理电路如图。
电压转电流经典的双运放模型。

网友F:
不是很懂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先

网友B:
希望知道楼主图的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很懂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知道楼主图的来源

经典的电路啊。
可以参见张国雄《测控电路》(第三版)的电压转电流电路。
而且可以通过“虚短、虚断”写出输入输出的关系的。
不知阁下有什么更好的电压转电流电路,可借以参考,将不胜感激。

网友B:
楼主做这种转换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网友G:
没那么坏吧,您的示波器用的是数字示波器吧,应用模拟示波器看波形.数字示波器在小信号时就这个德行.

网友H:
问题可能是引入的电源噪声,楼主可以看看5V电源的噪声峰峰值大小,图中信号较弱,因此噪声表现得较为明显

网友G:
有用信号与采样信号的频响之比只少要60DB才对,才看不出合成采样信号的影响,四阶低通足够很好.

网友H:
上述电路的明显缺点就是,电源分压会对信号直接引入电源噪声

网友I:
DDS输出带不了5K的负载,可以先接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那么坏吧,您的示波器用的是数字示波器吧,应用模拟示波器看波形.数字示波器在小信号时就这个德行. ...

数字示波器。
木有模拟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可能是引入的电源噪声,楼主可以看看5V电源的噪声峰峰值大小,图中信号较弱,因此噪声表现得较为明显 ...

信号确实较弱。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述电路的明显缺点就是,电源分压会对信号直接引入电源噪声

怎么抑制或者消除电源噪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DDS输出带不了5K的负载,可以先接跟随器

谢谢你的建议。真正的时候,估计负载阻抗不会这么大。
不过跟随器加在哪一端呢? DDS输出端还是经过V/I转换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J:

网友B:
楼主你做V/I转换的目的是什么?不理解。

网友K:
估计是电源干扰。你改电池供电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估计是电源干扰。你改电池供电试一下就知道了

电压转电流电路供电电源?
里面的5V是通过 LDO芯片获得的。
总的电源是一个 9V/1A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怎么抑制或者消除电源噪声呢?

你先确认是否就是电源噪声造成的问题,如果是,要针对电源噪声加LC滤波看看效果

网友L:
用电池实验下.
要是好了,就是电源问题, 用双电源运放.

网友M:
感觉是接地问题

网友N:
并联两个电容,一大一小,应该可以改善一些

网友N:
第一,检查探头,探头头子与地线不可相隔太远,尽量靠近;
第二,加滤波器;DDS后面一般加π型滤波器。有一个fiter滤波器设计软件的。
第三,检查你板子上运放、DDs芯片等应该加104和10uF旁路电容在电源的,看都有了没,保证电源噪声尽可能小。

网友O:
是不是自激了?

网友P:
有没有试过用一段导线直接连接板子的电源输入负端(或电源输出负端)到示波器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