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高精密电容啥意思

楼主(2013-11-22):
高精密比如1% 是经过挑选后电容值比较准吗?温度特性什么的是不是和5%的一样?是不是就是从一堆5%的里面挑选出来的?还有0.1%的电阻什么的是不是一个意思

网友A:
就是精度要求高!有从5%里面挑的,也有直接生产的。温度特许什么与5%没什么区别,但价格会高很多!

网友B:
你管人家怎么弄出来的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管人家怎么弄出来的干吗

我是不太清楚这种高精度的是不是温度特性也比较好,高温低温的时候差异是不是也小。我现在就是用的电容在高温低温情况下对信号的影响不一样,导致数据不好。。正在考虑解决的办法

同时,也比较好。还有可补偿的

网友C:
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精度要求高!有从5%里面挑的,也有直接生产的。温度特许什么与5%没什么区别,但价格会高很多! ...

就是从一大堆电容里分档啊

分毛的档啊,材料生产工艺都不同

网友E:
精度1%,表示在整个允许工作温度区间,误差都要不超过1%误差。

网友B:
有精密者甚至是多个并联封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精度1%,表示在整个允许工作温度区间,误差都要不超过1%误差。

是这样吗?我以为精度1%是指常温下的。

网友G:
应从厂家的技术手册上寻找答案……

网友H:
芯片是你说的这种,工业级、商业级是直接筛选的,原因是晶源上有杂质分布,杂质少的特性就好,这种办法是没问题的。但电阻分多个等级,比如10%、5%、0.02%,10%和5%一般是筛选的,原因是精度要求不高。但0.02%的是没办法从5%中筛选的,因为还涉及其它参数,筛选只能保证初始精度,对于温漂、时漂等无法控制,而精度高时这些参数必须控制,所以筛选无法实现。对于电容要比电阻要求更多,因此也不能通过筛选实现(无良商家除外)。一船是通过更换不同的材料来控制不同的精度、温度特性、电特性。

网友I:
1%的精度指的是工作温度范围内。主要是电容器的介质的温度系数必须小,挑选是不行的.
特氟隆电容,聚苯乙烯电容,聚丙烯电容可以满足lz的要求。国外的REL CAP,WIMA等品牌可用。

聚丙烯电容wima型号MKP。
聚丙烯电容国内型号CBB,如CBB71   CBB72

用聚酯电容冒充聚丙烯电容很多,可能卖家自己也不懂.LZ购买时注意.

C0G (NP0)也可以,有贴片封装的。

网友J:
云母电容有标称1%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1%的精度指的是工作温度范围内。主要是电容器的介质的温度系数必须小,挑选是不行的.
特氟隆电容,聚苯乙烯 ...

你都是乱讲,MKP/CBB电容温度系数高达-300ppm,根本没法做精密电容,国外MKP电容最高标到K档(5%),薄膜电容要做精密需要两只容量近似的MKP和MKT(CL,就是你不屑一顾的聚酯或称涤纶)并联,因为两者温度系数都是300ppm,但是一个正一个负可以相互补偿。

容量如果低于10nF的话,精密电容最好用np0,一般厂家都可以保证温度系数在33ppm以下。

网友L:
CBB本身是绕制工艺,在大容量电容里面,温度系数确实算是很小的了。
C0G电容的温度系数很小,小容量的可以有高精度的。
挑选无法解决温飘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你都是乱讲,MKP/CBB电容温度系数高达-300ppm,根本没法做精密电容,国外MKP电容最高标到K档(5%),薄膜 ...

我认为大家到二姨这里就是交流学习的,大家都是平等的。
我讲的有错,你心平气和的指出来,我改正就是。

这位朋友有必要说  “你都是乱讲” 吗?
我说的全错了吗?那就请你拿出证据说明我前面说的全错了。

只要能证明我都是乱讲,我心服口服。
如果不能,那邀请版主评评理。

网友M:
精密电容温度特性也要好于普通电容...

网友I:
精密电容数据手册,这个介质是CBB

网友I:
这是精度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