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16系列单片机最大外部晶振20MHZ?

楼主(2013-11-22):
今天仔细翻看pic16f1519 pic16f887 两个的单片机的数据手册 据发现手册说明   外部时钟模式,频率最高为20 MHz
而我前几天做的一个项目 用的pic16f1519 pic16f887单片机 都是用的22.1184MHZ晶振 485通信 按照22.1184MHZ 设置的波特率和定时器  一切正常  AD采样有0.01v 的误差 也能满足设计要求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前几天做项目时并没有仔细看技术手册上关于最大20Mhz 外部晶振的问题 以前一直用18系列的 没关注这个问题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谁也没有说一高于就立刻死吧
只是不保证性能而已

网友B:
PIC16F15XX系列的最高频率应该可以到32MHZ,PIC16F887的最高标称频率为20MHZ。

PIC16F887上施加了超过20MHZ的频率,基本上也没啥问题,但这超过了厂家规定的条件,厂家显然不会给你任何保证。另:当前没问题,不代表未来没问题,MCHP也许什么时候突然修改芯片设计并降低相关余量,那时出问题的话,你就只能哭了,所以,还是建议按照手册上的性能指标使用它。

PIC手册上给出的技术指标一般都比较保守,标称的典型值,可采信度很高,而市面上很多其他厂家往往标的比较离谱,标称的典型值往往都是忽悠大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16F15XX系列的最高频率应该可以到32MHZ,PIC16F887的最高标称频率为20MHZ。

PIC16F887上施加了超过20MH ...

感谢版主耐心解答  pic16f1519 确实声明外部时钟模式,频率最高为20 MHz
那么20- 32MHZ 之间是设计余量吧?
另外上个项目用的是16f877a 不是 16f887 写错了  16f877a 超过20MHZ 应该也没问题吧 目前为止客户并没有给我反馈有什么问题 看来pic数据手册确实比较保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耐心解答  pic16f1519 确实声明外部时钟模式,频率最高为20 MHz
那么20- 32MHZ 之间是设计余量 ...

我印象中PIC16F1XXX系列的,其最大振荡频率应该都是32MHZ,等我明天下载手册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