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么是什么处理器?

楼主(2013-11-22):
这是一个山寨gameboy里cpu(中间那颗KF2001)
根据上面的编号,在网上找不到任何资料,请问是哪个厂商出的?有datasheet吗?

网友A:
估计找不到了,人家倒闭了,

snk的倒闭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的问题。capcom和snk一样也是模拟器的“受害者”,但是capcom却没受多大影响,业绩也很好。主要是capcom朝多方面发展,又有生化,鬼武者,恐龙,作品也向各大机种移植,原创,朝多远化发展。而snk只会做kof,这种游戏只会是人人都知道的经典,但却不太会有一定要玩的冲动。而snk一味的做kof,既然知道自己的kof不卖座,就不会另开庐舍?偏要向一个胡同里混饭吃,那还有活路?

同样,现在gba的rom也到处放,但为什么该活的厂商还是活的好好的,该四的还是活不过来,原因也是一样的。

原本以为snk的倒闭可能倒是件好事,snk的软件开发员工会到别的游戏厂商发展,原有的灵感可以继续发挥,在其他游戏厂商的领导下作出些新花头,然而,snk还是作了kof2001,这种游戏相信未必一定有要去街机厅玩的念头,但在模拟器上却有种类似的念头(其实就是可玩可不玩,但既然可以在模拟器上玩,当然要试试楼)

可以肯定,像现在snk作的老套游戏,没有盗版也就这点销量,不会卖座的。倒是盗版使很多人能够看到这些难得见到的老套游戏到底作的是怎么样的。(如果卖座因该一推出就是热卖的,然而事实却是……)

但利用模拟器的rom来做盗版这种行为那是另一回事了,但这种游戏其实盗版也卖得不好吧……

但盗版对snk的影响极其微小,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像这种游戏很多人觉得卖盗版也就值得一试,如果是昂贵的正版,那就免谈。其实就和现在很多玩家玩游戏(尤其是国产游戏)一样,有盗版就试一下,如果没盗版就不买,因为没有那种一定要玩,没盗版只能卖正版的冲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找不到了,人家倒闭了,

snk的倒闭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的问题。capcom和snk一样也是模拟器的“受害者”, ...

你说的是游戏公司?这芯片是SNK出的?这山寨机还在卖啊,芯片应该还有供应吧。
我说的是芯片啊...:dizzy:

网友B:
很久之前的芯片了吧

网友C:
山寨也得有眼光,不然,短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寨也得有眼光,不然,短命。

不要小看这山寨gameboy,远销欧美啊!
现在还有货,应该芯片还有生产吧,要么就是库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