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旋转编码器与DSP接口

楼主(2013-11-22):
如何将5V输出地旋转编码器连接到DSP的eCAP引脚,旋转编码器为集电极开路NPN输出。尝试使用了TI的自动双向电平转换的芯片,没有得到理想的效果。请教大家,有没有好的做法?

网友A:
我以前这样使用过   做了简单的整形电路   可以用斯密特触发器
74hc14这些芯片都可以工作在3.3V电压下  所以3.3v供电
将编码器的信号加匹配电阻送入到整形电路中   然后在接入到
捕获单元  工作一切正常

楼主:
整形电路是则样设计的?还请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形电路是则样设计的?还请多指教!

给74hc14供电3.3V    然后两个斯密特触发器串联起来
输入端串联一个电阻接到你的编码器信号上
输出端接到你的DSP捕获引脚上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