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请教大家MBUSTSS721电路问题

楼主(2013-11-22):
我现在做一个MBUS方案,采用TSS721 IC 做的,把RS232信号转TTL到TSS721,MBUS用24V电源传送,接收时老是出现乱码,大侠们能提供个原理图我参考下吗,小第感激不尽,我邮箱 1070983971@qq.com

网友A:
去官网看了一下,  TSS721 的资料说得不多.
TSS721A is a single chip transceiver developed for Meter-Bus standard (EN1434-3) applications
会不会是 PCB 布线和信号处理等硬件方面引入了太多的噪声干扰的?

楼主:
主要是现在我手上做的原理图不知道有没问题,TX,RX,都是这样做的如图,然后我还有取传送的MBUS24V电源上的电压转换给受控设备供电,是不是这个原因有影响呀!

网友B(2014-04-19):
RIDD引脚上的电阻值不是13K~80K范围吗?你怎么选用的是12K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