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Codewarrior 10.4是否支持软件断点?

楼主(2013-11-22):
都说kinetis 芯片的硬件断点是有限的,那么在CW中是否支持软件断点呢?能支持多少?
怎么设置呢?希望大家帮助!

网友A:
从来没听说过软件断点,请问楼主啥是软件断点呀?
以前都是在代码前点一下添加一个断点,软件里添加多了有些断点还停不下来。

网友B:
你好,我们的CW是支持软件断点的,你可以在run->breakpoint type里面选择software breakpoint类型,这样你的断点就变成了四边形的小点,个数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唯一的要求是要在RAM中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听说过软件断点,请问楼主啥是软件断点呀?
以前都是在代码前点一下添加一个断点,软件里添加多了有 ...

你看kinetis,比如KL25是只有两个断点的,其实是有断点个数限制的,需要硬件的支持,程序烧入flash中也可以支持,软件断点是CW通过软件方式做的断点,它只支持RAM模式下。

网友C(2017-08-12):
引用 网友B:
你看kinetis,比如KL25是只有两个断点的,其实是有断点个数限制的,需要硬件的支持,程序烧入flash中也可 ...

那意思是不是说软件断点就跟simulation 下一样呢?   实际用仿真器调试还是要用硬件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