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LN2003驱动2路300MA的LED,是否会发热呢

楼主(2013-11-22):
ULN2003驱动2路300MA的LED,是否会发热呢?规格书上VCE为1v……

网友A(2014-04-15):
考虑到功率电阻确实可以保证led点亮,但无用功耗大,故正规方案采用恒流源的思想,那么获得恒流源我们可以用运放搭建,也可以用稳压器,或者三极管

网友B:
2路300MA的LED,规格书上VCE为1v
那么预计功率达 0.6W, 是否会发热呢?
肯定是不小的发热了. 可以查下手册的热阻数据计算下发热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