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Jlink device chain没显示,程序下载不进去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1-22):
初学者请教问题:战舰的Jlink device chain没显示,程序下载不进去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4-04-15):
确定你的设备引脚连接正常,供电正常,熔丝位正常,
板子上的相应开关什么的在正确的位置上。

网友B:
检查硬件连接,开发板是否已经上电,Jlink连线是否正常。

网友C:
应该是开发板没有上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