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过STM32F103外部中断的朋友给指点一下

楼主(2013-11-22):
请教一下:STM32F103旗舰板外部中断实验中为何要开启复用功能时钟?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使能复用功能时钟
好像没有用到复用功能呀?

网友A:
这个时钟我们都会打开. 为了随后的软件调整 IO 口分配的方便.
楼主确认没有用到 AFIO, 那就关掉, 并确认一下功能有没有异常情况

网友B:
我怎么感觉只是为了开启时钟呢,不开启时钟的话,没法触发外部中断一样

网友B:
这个外部中断的框图应该能说明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只是为了开启时钟呢,不开启时钟的话,没法触发外部中断一样

他问的是为什么要开启复用时钟,不是问为什么要开启时钟吧

网友C:
网上搜到的一张图,虽然我不知道它在哪个文档里……
我不太明白使用了AFIO的事件控制寄存器是指什么,这几句话是不是写的过于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问的是为什么要开启复用时钟,不是问为什么要开启时钟吧

开启复用的话,2楼说的清楚啊

网友D:
相对于GPIO来说,外部中断功能就是复用模式,所以使用外部中断必须开启复用功能时钟

网友E:
这一块   没有怎么涉足过   楼主   帮你顶一个       这一块   是弱项   确实很多都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