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运行频率在哪里查啊

楼主(2013-11-22):
帮忙看下是什么错误啊?
STM32运行频率在哪里查啊?

网友A:
3.5的库?你看哈你的stm32f10x_pwr.h
还有在stm32f10x_conf.h文件里面是不有呈现有//#include "stm32f10x_pwr.h"

网友B:
1)忘了包含头文件吧?
2)

网友C:
3楼显示那个只是程序设置的参数,并不是真实的运行频率。

真实的运行频率必须通过示波器才能知道,调试软件里是看不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楼显示那个只是程序设置的参数,并不是真实的运行频率。

真实的运行频率必须通过示波器才能知道,调试软 ...

嗯,是我没说清楚,我看他用的是“查”而不是“怎么测”,所以就直接当他问的是仿真频率了。

网友D:
不是很懂这一块   帮你们顶一个   需要好好学一学

网友E:
用示波器看“MCO”引脚!

网友F:
这个错是.C源文件没包含吧

网友G:
【帮忙看下是什么错误啊?】
A:main.c中用到的pwm_in,pwm_in1等没有定义

【STM32运行频率在哪里查啊?】
A:通常使用PA.8的MCO功能,输出SYSCLK来获知,用示波器量

网友H:
建议以后LZ可以 打 error+错误编号  去百度上搜索错误原因

http://www.baidu.com/s?tn=baiduh ... 2=0&inputT=9059

楼主:
感谢楼上所有朋友的热心帮助,初学者感谢不尽,感谢朋友们,感谢21i,结贴了。非常满意,又非常开心。

楼主:
只可惜分给的太少了,不够给朋友们,只好一人一分分给前5个来帮忙的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