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电路板敷铜散热是否可行

楼主(2013-11-22):
12V到5V,用78M05提供100MA的电流, 是否会发热?用电路板敷铜散热是否可行?

网友A:
在78M05发热量不太大的时候可行。而且注意避开板上对热敏感的器件。

网友B:
建议楼主选用散热片,还最好选择大一些的。

楼主:
散热片不好看,想自己用78M05的试试看。

网友C:
散热片大小是可以算出来的,楼主百度一下,不建议用铺铜。

网友D:
0.7W,应该可以,不过温升会比较高.

网友E:
做着玩儿行,做产品不这么干,敷铜板反复冷热影响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