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升压方案!4.5到24V/100MA

楼主(2013-11-22):
可以用单片机做一个简单的BOOST升压电路来实现吗?我试着用单片机做了一个MOS管的升压电路但是电流达不到100MA,升压最多输出20多MA的样子,请教各位大牛。
有没有现成的方案,或者啥实惠的升压芯片可以实现?

网友A:
我根据你的需求在TI的电源设计工具WEBENCH上分析了,得到很多芯片的解决方案,当然,全部都是开关电源芯片,给你选了一种最便宜的方案。你看看吧。也可以自己去试试。原理图都给你设计好了的。

网友B:
可以看看SGM6607的方案,芯片成本不超过$0.2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SGM6607的方案,芯片成本不超过$0.25

这个不错外围简单,价格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SGM6607的方案,芯片成本不超过$0.25

错看0.25了,我以为是0.25 RMB呢,原来是美元,0.25*6.5=1.65 RMB,也不便宜啊,况且SGM6607这个芯片好偏,基本找不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根据你的需求在TI的电源设计工具WEBENCH上分析了,得到很多芯片的解决方案,当然,全部都是开关电源芯片 ...

暂时打算用34063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SGM6607的方案,芯片成本不超过$0.25

由下面某位兄弟所说不现实,但还是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xr2201

找不到资料啊,还是用稍微熟悉点的34063做了。现在的问题是,34063的最大输出电流也只有20MA(没加扩流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错看0.25了,我以为是0.25 RMB呢,原来是美元,0.25*6.5=1.65 RMB,也不便宜啊,况且SGM6607这个芯片好偏,基本 ...

时下很多国内品牌,包括台系的,都很难搜到公开版的规格。说实在的,最讨厌那些把规格书当“宝贝”的品牌!
SGM这个品牌并不偏,但其DC-DC类产品,规格书都没有放到官网上,确实不像品牌大公司的做法!
上面的价格是1K以下采购量的参考价格,批量(>10K/M)不会高于$0.2的,具体到多少要看采购的议价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下很多国内品牌,包括台系的,都很难搜到公开版的规格。说实在的,最讨厌那些把规格书当“宝贝”的品牌 ...

说的很对,但是不能解决问题呢